输出的CSV文档格式有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5-06-05):
    想得到第二幅图片的文档显示方式,目前需要得到CSV或XLS格式文档,CSV格式显示比较乱,XLS格式(试了一下直接出书XLS会有问题如第三幅图)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

    采用输出为端口myPort=outfile("./Place_data.csv")
    通过打印输出fprintf(myPort "%s\t" symone->refdes)
    是不是输出方法有误?

网友:
    CSV为ASCII文件,格式解析是由EXCEL来完成,所以输出时没办法控制显示格式

网友:
    CSV是文本格式,XLS并不是文本格式,如果要输出XLS格式的话可以用skill写vbs文档然后运行之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修改了fprintf方式可以正确显示了CSV文档,不考虑用XLS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