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ero16.6中怎样添加、绘制过孔

楼主(2015-06-05):
allgero16.6中怎样添加、绘制过孔?
是不是和画封装一样,先画一个焊盘,然后画一个封装吗?
可是怎样添加呢?我画图都是使用默认的。
求求你们,我是刚学的,不会用,知道的大侠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建议先看一些基础的书

    过孔只要是焊盘就可以,通过设置里的物理规则添加进去。

楼主:
    那为什么物理规则里面有一个VIA的选择
    可是没有我自己画的

网友:
    需要设置库的,在user perferences里 path 路径设置好

    如果没人教又想学的话,还是先自己看看书喽~~
    这种专用软件不像office一样你自己随便摸摸就能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