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和allgero有无part的概念

楼主(2015-06-05):
请教大家一下orcad和allgero里面有part的概念吗?就是symbol和封装的管脚对应起来。如果没有的话,symbol和封装的管脚是怎么对应的?是在symbol里直接就把管脚号写进去了吗?如果是symbol里直接写管脚号,那么有些器件,比如不同型号的三极管、运放、逻辑门等,他们的symbol图形可能是一样的,只是管脚号的排列不一样,比如有的三极管是B=1,E=2,C=3,有的则是E=1,B=2,C=3。在这种情况下,是每种排列都单独画一个symbol吗?

网友:
    只要pin number一样,就会认为是一个管脚。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part这一步做管脚映射,那么他是不是就需要在原理图符号中添加pin number?这样的话,如果有像我上面举的那个三极管的例子,是不是就得做两个原理图符号,分别分配不同的pin number排列顺序?还有pin number排列不同的运放、逻辑门等,都得做多个原理图符号?

楼主:
    还是有其他更简单省事的解决办法呢?原理图中现分配管脚除外,那样的话每次放个器件还得去查他的管脚排列,现输入,容易出错。

网友:
    capture到allegro的导入过程没有管脚映射,就是通过pin number对应,如果真的是封装一样,管脚顺序不一样的话,那确实需要两个原理图元件或者是pcb封装。

至于你4楼的问题,这就涉及一个习惯的问题,不管你用哪个软件,那种映射管脚的也好,都得是两个封装,既然不一样,那不管你怎么做,也不可能做成一样的,那不就错了么?硬件想用哪个就调用哪个原理图符号就好了。。你可以这样想,这明明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电容,一个电阻,你总不能把电容当电阻复制过来吧,还是老老实实做好了。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ee和pads有个part的部分,在原理图符号中可以不添加pin number,而是在part里把原理图符号和封装关联。

网友:
    不管怎么做,也不可能1对多,肯定是一对一的。。

    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