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的TX和RX接法疑问

楼主(2015-06-05):
哪位大神解释下TX接的电阻为什么会上拉,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匹配吧? 100R的匹配电阻。

网友:
输出方式原因吧,需要上拉才能输出高。

网友:
感觉好像是上拉。同求指教。

网友:
    应该是终端匹配电阻,100R的特性阻抗,上拉是因为该PHY输出是电压驱动型

网友A:
    中间有你们想要的

网友:
    仔细看了一遍这个文档,第12页有写“板内以太网连接可以使用无变压器设计”,这种有哪位尝试过吗?文档内没有给出应用范例,我之前试过,但是发现不稳定,做出来样品有些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有你们想要的

仔细看了一遍这个文档,第12页有写“板内以太网连接可以使用无变压器设计”,这种有哪位尝试过吗?文档内没有给出应用范例,我之前试过,但是发现不稳定,做出来样品有些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高低电平的信号特征更清晰吧..

网友(2015-07-07):
    电流驱动和电压驱动,变压器有隔离,驱动,防干扰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