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机箱CAN总线拓扑结构的疑问

楼主(2015-06-05):
请教大神:机箱内CAN总线按下图的拓扑结构有问题吗?PS:机箱内走线最大长度大约不超过30cm

楼主:
难道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满足Can总线规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Can总线规范即可。

关键是我不知道我这种能不能满足规范,外面的大拓扑是总线式或环形

网友:
    机箱内没问题,但会受机箱外拓扑和负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