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打开和导入默认路径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我想咨询一下能否自己设置这个路径呢?
因为我的文件不在D盘里,每次都要点击很多次才能找到我的文件

网友A:
这个是工作目录,在安装时设置的,装上后应该有一个环境变量!改下变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工作目录,在安装时设置的,装上后应该有一个环境变量!改下变量就可以了!

并没有找到你缩说的环境变量!!能截图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没有找到你缩说的环境变量!!能截图看看吗、

图片上传不了!
两种方法都可以:
1.环境变量里有一个WDIR_PADS的路径改下;
2.在PADS中Ctrl+D打开Options设置,在File Location里面有一个Designs的路径,改为你想要的路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传不了!
两种方法都可以:
1.环境变量里有一个WDIR_PADS的路径改下;

多谢,我知道第二种方法了

网友B:
你也可以将这个文件夹创建一个快捷方式,然后将此快捷方式发送至桌面。以后直接按桌面的快捷方式图标就直接进入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将这个文件夹创建一个快捷方式,然后将此快捷方式发送至桌面。以后直接按桌面的快捷方式图标就直接 ...

但是生成了很多文件?这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