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MENTOR VX 转 MENTOR EE?

楼主(2015-06-06):
如何把mentor VX 转 MENTOR EE?

网友:
没看到任何回复和任何内容,版竹就将此贴设为精华,未免太急切和草率,还是只顾一己之好!有乱作为之嫌.
如此贴比较重要和急切,前置和置顶,也值得商榷.
路过,踢了一下,请班竹包容!

楼主:
MENTOR 仅介绍导入,很少介绍导出到其它平台。

网友:
2015年,CAD软件都出新版本新功能,比如,MENTOR VX1.1, PADS VX.1(3 SET), ALLEGEO 17.0, ALTIUM15.1.9,就没有多少交换平台;各自保守,但,对CAD事业并非好事一桩。这个要高手多多深入研究。加油!

网友:
这个还要转啊。。。

网友:
在VX中导出hkp格式文件,在EE中导入,应该可以吧?

楼主:
测试了,按之前的常规方法,只有导入PCB封装及网络,但在VX做好的线路及规则不好完全成功导入。要再努力。

网友:
讨论中,要LICENSE支持或在PADS VX 间互转。但那个LICENSE,一般情况下,拿不到。如支持和满足大客户需求情况下,不知MENTOR原厂能否解决这MENTOR VX向下的CAD间的转换。

网友:
兼容Protel/ Altium设计PADS Layout(PADSVX.0)具备Protel/ Altium设计转换器,可与Protel/ Altium进行PCB设计和封装库的双向数据转换。支持OrCAD原理图网表ADS Layout(PADSVX.0)可导入OrCAD原理图网表,在PCB设计过程中可与OrCAD原理图进行正反标注和交互定位。兼容Expedition与BoardStation设计,PADS Layout(PADSVX.0)与Expedition的双向接口,可读取或保存为Expedition格式的HKP文件和BoardStation(prt/cmp/net/wir/tra/tch)文件。提供与Cadence Specctra PCB布线器的接口

楼主(2015-07-07):
可以通过这个“ppcb2hkp.exe”转换包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