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drc检查错误疑问WARNING(ORCAP-1829):

楼主(2015-06-06):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V3529,ANODE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V2828,ANODE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SA1901,GND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S1V8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GPU0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ARM2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CORE0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GPU1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CORE2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PA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CORE1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S1V1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MEM0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MEM1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S1V2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MEM2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ARM1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MEM3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ARM0
WARNING(ORCAP-1829):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1501,GNDRF
报出错误如上所示,看了下器件

截图所示类型为POWER,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会出警告,怎么消除?

网友A:
主要是规则矩阵的设置,比如输出连I/O,电源连I/O缺省是警告,可以设置成忽略即可。要是输出连输出就得仔细核对,除非是集电极开路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规则矩阵的设置,比如输出连I/O,电源连I/O缺省是警告,可以设置成忽略即可。要是输出连输出就得仔细 ...

这个就是GND管脚设置成POWER,如果设成passive应该没事,不想改了,太多了,想找个解决办法,或者确认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