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元件框

楼主(2015-06-06):
兄弟姐妹们,为什么有些时候元件会出现一个框?

网友:
我也有出现过,然后我选择了无视。因为回到layout 没问题!!

网友:
在显示里面关掉就看不见了

楼主:
看来只有楼主关注这些无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楼主关注这些无聊的问题

这个叫 Placement Outline.

网友:
Placement Outline

元件布局外框,你可以在元件封装中看到在20层有这样一个框。

网友(2015-07-15):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你在PADS Layout中先打开元件的边框,再链接到PADS  Router中去,就会显示完整的元件边框了。 如果在Layout中元件边框是关闭的,链接到ROUTER中就会是你上面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