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ec 16.6打开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15-06-06):
如果先打开orcad Capture CIS,现打开.DSN的原理图,一切正常,但如果直接对. DSN原理图双击打开就会报
这个错误,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啊。
说明一下:俺同时装了16.2,16.3,16.6三个版本,如果改为16.3是可以两击打开.DSN原理图的。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一直是先打开软件,再打开.dsn

网友:
我只有安裝一個16.6版本,點壓 DSN 文件還是可以打開,不需要先開 ORCAD 軟體。

楼主(2015-09-11):
查到问题了,注册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问题了,注册表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