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信号探针位置不同对结果的影响

楼主(2015-06-08):
使用Hyperlynx仿真,观察波形时,探针的位置可以是:Always at the die 和 Always at the die Pin,die和pin分别表示探针在芯片内部和芯片外部,怎么理解他们之间的区别?我们在仿真的时候探针的位置应该怎么放(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择Always at the die 或者Always at the die Pin),求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package的区别。
板级at pin
封装级at d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kage的区别。
板级at pin
封装级at die

那什么时候关注板级,什么时候关注封装级呢?仿真时我只知道观察波形

网友A:
你做什么产品就关注什么级别。
例如你做芯片封装就关心die
你做系统级产品就关心pin
仿真就和测试一样,你的design verification关注什么,怎么测试,仿真就应该照着来做。

网友B:
建议多关注die一些,毕竟信号能不能正常被芯片识别是看die的;举例来讲,pin上的信号即使不满足spec,只要die上信号满足要求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产品就关注什么级别。
例如你做芯片封装就关心die
你做系统级产品就关心pin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多关注die一些,毕竟信号能不能正常被芯片识别是看die的;举例来讲,pin上的信号即使不满足spec,只要d ...

谢谢大神的解答!我在仿真时观察到,pin上的波形和die上的波形相差很多,既然die上的波形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么侦测pin上的波形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解答!我在仿真时观察到,pin上的波形和die上的波形相差很多,既然die上的波形是起决定性作用 ...

估计和测试相关,测试是没法测die上的信号的,如果要搞一个仿真测试对比,就用上了(姑且不管可行不可行,可靠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