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花盘如何看啊?

楼主(2015-06-08):
pads软件自带的例子,如图是命令Z2和Z3显示第二层和第三层的花盘,这四个显示到底是那个是同本层连接的,那个是不连接啊?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再请教一下,如何判断花焊盘在哪一层链接啊?例如我的图的那两个连接焊盘的层的图标都不一样,我比较头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再请教一下,如何判断花焊盘在哪一层链接啊?例如我的图的那两个连接焊盘的层的图标都不一 ...

你铺完铜,然后单独查看那一层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铺完铜,然后单独查看那一层就可以看到了

谢谢回复,果然一灌铜后十分清晰显示在哪一层连接,再问个问题,我那个第二张图就是第三层为何焊盘外圈那么厚啊?代表什么意思啊?灌铜后同第二张图显示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果然一灌铜后十分清晰显示在哪一层连接,再问个问题,我那个第二张图就是第三层为何焊盘外圈那 ...

不太清楚你的问题,你试试把soldermask 层的显示关掉,其它层都和元件实际焊盘大小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