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RCAD绘制元件时,可以单独更改元件结构的颜色么

楼主(2015-06-08):
还是如图所示吧,怎么实现圆是灰的,开关是红的吧。。。。

网友A:
你的圖片是ORCAD畫的嗎?  ORCAD 設定零件本體只能有一個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圖片是ORCAD畫的嗎?  ORCAD 設定零件本體只能有一個顏色。

图片是PROTEL画的,想转到ORCAD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