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焊盘上多余的线头

楼主(2015-06-08):
PCB布线时感觉mentor的线不太好控制,不按照我想要的路径走,还有就是连接到焊盘上时,经常会有一些线头在上面,删除非常麻烦,选中一个删一个,有些还很难选中,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去掉这些线头呢?
想传图片的,系统提示:upload error 407

网友:
1.最好不要开启Gloss功能
2.设置下焊盘的出线方式
3.删除线的时候可以切换到Draw Mode ,然后选择线,特别方便。

网友:
在route 模式下 有个REMOVE  HANGERS 功能,像衣架一样的图标,框选要去除线头的电路,运行这个图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ngers

    给个截图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