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請教:複製GND的via、其它

楼主(2015-06-08):
(上图)请问 该如何快速的复制并贴上GND的via呢?
我复制出来的都是无Net的via,都要手动去改Net,
不然就是用「编辑」里的 特殊贴上,但如果要复制大量的via,
就很不快速了。

    请问前辈们,layout完成後,使用「工具」/「设计规则检查」时,
    项目是全部都要打勾吗?

    检查完後,是否没有跳出任何视窗,基本上即表示整个板子是正确的?
然後再自己去查看右边的「Messages」,看有没有错误或警告讯息,
    还需要查看哪些地方吗?

网友:
    1,你粘贴时,要在有GND网络的相关元素:焊盘,铜箔,走线上放置后,再移开。这样就带有GND网络了。

2,不需要全部打开。我是一项一项的进行检查,直至所有的err全部解决。

楼主:
    謝謝 Jimmy老師的指導!

网友:
    延伸應用
    有時你可以使用tool->via包覆 or 陣列
    方便很多

网友A:
    你先正常复制,然后快捷键E+A 进行带网络粘贴,

    放置多数量的VIA 的时候可以采用阵列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正常复制,然后快捷键E+A 进行带网络粘贴,

    放置多数量的VIA 的时候可以采用阵列的方式

了解,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