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 rats 的显示颜色?

楼主(2015-06-08):
    allegro中,打开color dialog-->Display会发现,可以手动选择修改rats的颜色,包括top-top,top-bottom,bottom-bottom。
    而我想通过skil命令去修改这三个参数,但是发现 axlDBControl这个命令只可以修改top-bottom的颜色值,另外两个没有办法修改,请教各位好汉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我的命令是axlDBControl('ratsnestColor 80),仅仅修改了top-bottom的颜色,对于另外两个没有成功。
    @deargds @betamelo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DisplayControl()

    不好意思,没有找到这个命令,请问在allegro skill的哪个章节下,或者具体哪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DisplayControl()

    虽然没有找到这个命令,但是实验了一下,能使用,非常感谢,请问这是skill++中出现的新命令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找到这个命令,请问在allegro skill的哪个章节下,或者具体哪一页?

    V16.5 以上的algroskill.pdf裡面的Page 783, 或 Page 818
    此函數只能在V16.2以上才有的函數,
    其說明文件在V16.5以上才有說明,V16.2 和 V16.3都沒有說明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6.5 以上的algroskill.pdf裡面的Page 783, 或 Page 818
    此函數只能在V16.2以上才有的函數,
    其說明文 ...

    太给力了,找到这个文件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7-21):
    学习了,请教个问题,如果想做一个功能,但是又不知道有没有近似的函数,该怎么去找呢?直接跟pdf里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请教个问题,如果想做一个功能,但是又不知道有没有近似的函数,该怎么去找呢?直接跟pdf里翻么?

    除了pdf阅读外,就是问人上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pdf阅读外,就是问人上论坛

    额...3q~

网友:
    强!但是这个貌似不会经常用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