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VCC5REF电路求解(高手请进)

楼主(2015-06-08):
南桥的VCC5REF参考电路中对于二极管的用途和整个电路的目的不明白,3.3v和5v是想达到什么目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隔离作用,防止5V电压倒灌进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作用,防止5V电压倒灌进3.3V

5v通过ldo产生3.3v,我是想知道这个电路中3.3v 在逻辑上起到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B:
    LDO输入和输出?好像是防止输出高于输入,从而损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输入和输出?好像是防止输出高于输入,从而损坏芯片。

解释好牵强 啊   直觉告诉我 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这个3.3V不要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太拘泥于公板的电路

网友:
V5REF must be powered up before Vcc3_3, or after Vcc3_3 within 0.7 V. Also, V5REF must
power down after Vcc3_3, or before Vcc3_3 within 0.7 V. V5REF_Sus must be powered up
before VccSus3_3, or after VccSus3_3 within 0.7 V. Also, V5REF_Sus must power down
after VccSus3_3, or before VccSus3_3 within 0.7 V. See Platform Design Guide for details.
这是Intel  PCH上的一段原话,不过个人认为在时序做的OK情况下是不需要这个二极管的。在sandy bridge 和IVYbridge上这个PCH的电源参考还有;在sharkbay 平台上PCH的这个电源参考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