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的跨页连接符那几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5-06-08):
    orcad中的跨页连接符那几个选项有什么区别啊,还有看到别的连接符后面能带上数字显示连接到哪一页上,那个数字是怎么放置的?

网友A:
点这个就会自动加上数字的

    支持!就是這樣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这个就会自动加上数字的

    那个数字添加后就好像删除不了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数字添加后就好像删除不了了是吗

上面的圖片中不是有第五個選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