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层板表层是否铺地铜的讨论

楼主(2015-06-08):
    各位大神:最近给别人做了一个四层板,中间第二层设置的为独立地层,表层两面布元器件,且表层有铺铜,铜皮设置的也是地网络。然后就有硬件工程师说,表层不应该铺铜,理由是铺铜后会造成三个参考面,形成参考面电位差。想想他说的好像也对,所以特开此贴,请路过的大神指教:表层是否应该铺铜?还是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参考面电位差是否存在?如果真的存在,如果避免、消除?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

网友:
    根据你的说法,假如:表层地和地层只有一个过孔连接(或者受元器件比较密集影响,没地方打地孔),那么这个电势差确实存在的。就地打孔吧

网友:
    应该说不同的情况可以不同的对待;对于需要铺铜的情况是为了避免PCB板翘曲,当然有的也有GND保护信号的作用;如果说有三个参考面,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但是有方式来尽量避免同层参考的,就是距离稍微拉的大一些,比如10H或者30~50mil这样都是可以的。是否这样能明白?

网友A:
    表层如果走线元件不多的话,铺铜能给内层一个屏蔽效果
如果走线比较多,个人习惯上不铺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层如果走线元件不多的话,铺铜能给内层一个屏蔽效果
如果走线比较多,个人习惯上不铺铜

    当走线比较多的时候,是top跟bottom都不铺铜?还是只是哪层多,就铺哪层?

网友:
    搬个板凳来旁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走线比较多的时候,是top跟bottom都不铺铜?还是只是哪层多,就铺哪层?

top层不铺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层不铺

    这个不需要考虑板子的曲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