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一个电路!本人菜鸟一枚

楼主(2015-06-08):
想问一下这个小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ps:因为本来mos管1脚是高电压的,后来我换了一个稳压管就好了)

网友:
貌似是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A:
输入过压保护,
1 当VIN小于某值的时候,Q102不导通,PMOSFET的GATE被下拉到GND,PMOSFET导通
2 当VIN大于某值的时候,Q102导通,PMOSFET的GATE被拉高,PMOSFET不导通。

某值为多少?
假设Q102的导通VBE=0.7V
那么R102两端的电压就为0.7V,得出I=0.2mA,由于IB电流很小,可以忽略,那么R103和D101的电流就为0.2mA
这里要看D101的稳压曲线,如果在0.2mA就达到了5.1V的稳压,那么R103和D101的电压就为5.56V左右。再加上0.7V,总的就是6.2V左右,这个就是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过压保护,
1 当VIN小于某值的时候,Q102不导通,PMOSFET的GATE被下拉到GND,PMOSFET导通
2 当VIN大 ...

谢谢Fallen!
  你的这几句话,我今天琢磨了一下午,也翻书看了。
发现你写的这几句话真比我看书上的要详细,易懂!!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Fallen!
  你的这几句话,我今天琢磨了一下午,也翻书看了。
发现你写的这几句话真比我看书上的要 ...

表酱紫,太夸张了。好好看书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酱紫,太夸张了。好好看书是对的。

确实有听君一席话,圣斗士念书的感觉

唸完書好打怪嗎?????

网友B:
聽完版主分析完後,我們來看一下仿真的結果。

設定 VIN = 1V 到 10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聽完版主分析完後,我們來看一下仿真的結果。

設定 VIN = 1V 到 10V 。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想学

批死敗死 ^_^
ORCAD + PSPICE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想学

哇塞,想学怎么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哇塞,想学怎么玩?

請到
Pspice仿真论坛  https://www.eda365.com/forum-33-1.html
Spice教程资料区 https://www.eda365.com/forum-41-1.html
裡面挖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到
Pspice仿真论坛  https://www.eda365.com/forum-33-1.html
Spice教程资料区 http://www.eda365.co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入过压保护,
1 当VIN小于某值的时候,Q102不导通,PMOSFET的GATE被下拉到GND,PMOSFET导通
2 当VIN大 ...

没看懂你这个5.56V中的0.46V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你这个5.56V中的0.46V是怎么来的。

2.2K*0.2mA=0.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