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时,如何显示某部分网络的飞线

楼主(2015-06-09):
不知道怎么显示部分网络的飞线,关掉那些还未布局的网络?

网友:
先选网络右键查看网络窗口进行设置

网友A:
    建议设置快捷键,非常便捷

网友:
    F5 F6是对飞线的快捷显示设置   快捷键定义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置快捷键,非常便捷

    大哥,这是PAD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是PADS啊!!

对不起小妹   没看清楚哈  sorry  赶紧换allegr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置快捷键,非常便捷

我真的看不懂里面说的是什么!!!

楼主:
我也是安装你说的那样,可是看不到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安装你说的那样,可是看不到飞线····

    快捷键z+u试试

网友:
    我也是按照3楼那样操作,不知道还有没其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