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工艺焊接?

楼主(2015-06-09):
如下图,显微镜下的侧视图,看起来像是两层芯片POP焊接的,下面是处理器,上面是DDR。但是这两层之间没有缝隙,看不到pop的焊球。难道是芯片厂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厉害

我也知道很厉害,关键是怎么做到的?感觉常规的POP焊接中间必然会有缝,要不保证不了焊接质量。

网友(2015-09-24):
这个不用操心,你IC买回来就是这样了,
现都在一般国外的品牌手机都用上了

网友:
有一种封装,是没有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