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DDR3 datasheet有些地方不是很理解

楼主(2015-06-09):
仿真建模完毕,看波形电压有没有在SPEC范围之内,但是datasheet上有很多电压等级,分为input high AC voltage和input low DC voltage,请问这里的AC和DC是直流和交流的意思吗?为什么还分为直流和交流?

网友:
电流源供电需要一个最低直流范围。
而寄存器识别电压为0和1时需要一个门限值。

网友:
Cousins版主的解释非常到位,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总之你都应该满足DC和AC的要求。

网友:
一张图就明白了

网友:
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参数,应该是直流电平的直流参数和交流参数的描述,和某些逻辑器件的电平描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