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个亮度较高的0805的LED,有推荐的品牌没有?

楼主(2015-06-09):
    想找一个亮度较高的0805的LED,有推荐的品牌没有?

网友A:
    來旺(LiteOn)的行嗎?

    180 mcd,再不行用電熱絲好了!

    如狗還不狗量,可以改用閃光LED保證 16 lux@1m 。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旺(LiteOn)的行嗎?

    180 mcd,再不行用電熱絲好了!

    估计不行,灯是通过导光柱连接给设备外部观看的,亮度调低效果不明显

网友:
    太亮了,会有串光

网友:
    亿光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來旺(LiteOn)的行嗎?

180 mcd,再不行用電熱絲好了!

没注意过

网友:
    亮度调低效果不明显

    這個人若是我部門同仁,二話不說就搥了。

    狗大脾气太暴躁了,透光不行,不可以改导光柱吗?还有加聚光反光罩啊

网友A:
    skatecom︰
狗大脾气太暴躁了,透光不行,不可以改导光柱吗?还有加聚光反光罩啊~

    呵!心情總有不好的時候,問題是這傢伙有點欠打。先是說要一顆高亮度的 LED,然後又說調暗效果不明顯,不然是想怎樣?先抱怨公車開得太慢,然後給他賽車又嫌跑得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心情總有不好的時候,問題是這傢伙有點欠打。先是說要一顆高亮度的 LED,然後又說調暗效果不明顯,不 ...

没办法啊,刚开始学习硬件设计,好多都不懂啊,见谅见谅啊

    好啦!是小弟情緒管控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