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文字框太近,规则去除

楼主(2015-06-09):
問一:
请问到哪里可以设定 不要显示丝印层彼此过近(文字丶零件外框)的规则?

問二:
    「设计 / 设计规则」中,有没有设定 丝印层彼此过近 的地方?
    因为我用「工具 / 设计规则检查」後,虽然没有跳出错误的视窗,
但是去打开「Messages」来看,里面一堆的错误,好像是跟丝印层彼此过近
有关的。
    (虽然後来什麽也没动,关掉後,打开同一份PCB,再跑一次设计规则检查,Messages里却什麽都没有了@"@)

网友:
    两种方法解决:
    1.你在规则设置里把丝印与丝印之间的间距变小些。
    2.DRC的时候把这一项去掉不检查。

网友:
    这个是丝印和丝印之间的间距规则设置和检查,详情参考以下图示.

楼主:
    谢谢你们,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