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在allegro下直接将1206的封装改为0603的封装,需要怎么操作呢

楼主(2015-06-09):
我使用的是allegro16.5,想要在allegro下直接将1206的封装改为0603的封装,需要怎么操作呢,我没有原理图,无法更新器件或者重新导入网表

网友A:
从allegro里导出网表,再更改网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allegro里导出网表,再更改网表就可以了。

你好,能说下具体操作吗?还是不太会呀

网友B:
导网表会吧,生成网表,然后对网表进行编辑,在网表里面把你想要改的1206封装改成0603封装,然后再导入你修改好后 的网表

网友:
    其实如果你就想改一个的话,硬来也是一种方法。。
就是直接用个0603封装放在那里,1206删掉
    然后手写个丝印,线直接搭焊盘上,DRC不甩。。。

网友:
    来个有刺激性的方法的。
    把1206封装改名为0603,Allegro中设置好封装库路径,Update更新封装,所有0603的都会换成1206的

网友:
    @dzkcool 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网表会吧,生成网表,然后对网表进行编辑,在网表里面把你想要改的1206封装改成0603封装,然后再导入你修 ...

网表导出的都是.dat格式文件,打开修改这类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表导出的都是.dat格式文件,打开修改这类文件?

    是 的,用写字板打开就可以了,在“pstxprt.dat”里面去改封装

网友:
    打开 pstxprt.dat .
如下图红圈所示

    找到你要改的器件,把后面的改成你所要的0603的就可以了。

网友:
    原理图中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