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光绘,阻焊形状变异的问题

楼主(2015-06-09):
AD转光绘,阻焊形状变异的问题
同事设计一个超大的pcb,共1w pin左右,输出光绘文件后发现阻焊开窗变形(正方形或长方形开窗都带有圆弧了),在pcb中看正常(输出光绘时有错误提示,由于文件实在太大,当时未抓下图片,就不上图了)。

考虑pcb太大,估计是光圈匹配问题,将光绘文件分二次出,终于正常。(中途查找原因 试其它方法 由于板太大 用了很长时间)如大家以后碰到此问题,可以试下。

网友A:
    分两次出是指每次出几个层面吗?
    之前同事用allegro做过一个不算大不算复杂的板子,第一版都没问题,改版时有个零件从没改动过,封装库也没动过,而且pcb看是正常的,定位孔为圆孔,结果板厂做出来就是椭圆孔了,当时同事没仔细检查光绘,后来检查时发现光绘里就这部分变成椭圆了,想知道这部分到底问题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次出是指每次出几个层面吗?
之前同事用allegro做过一个不算大不算复杂的板子,第一版都没问题,改版 ...

分二次出就是将线路 阻焊 字符 对半出(1-8 9-16对称)
allegro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哦 如要查证请发pcb和当时的光绘上来 看看 才清楚哟

网友(2015-07-17):
    在实际制作时CAM工程师会修正和优化这些个问题,只要不是八角盘变成圆盘,这个问题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