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AddSelectPoint函数疑问求解

楼主(2015-06-09):
    版主好!
    请问下这两段代码有什么不同,
    其中已知一个via标列表,这个从一个文件里读取的
    l_xyVias = ( (x1 y1) (x2 y2) ......)

    第一种方法是一个个删除这些过孔:
    axlClearSelSet()
    foreach( item l_xyVias
    xy = xCoord(item):yCoord(item)
    via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Point(xy))
    axlClearSelSet()
    axlDeleteObject(car(via))
    );end foreach

    第二种方法是一起删除这些过孔:

    del_vias = nil
    axlClearSelSet()
    foreach( item  l_xyVias
    xy = xCoord(item):yCoord(item)
    via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Point(xy))
    axlClearSelSet()
    del_vias  = append1(del_vias via)
    );end foreach

    axlDeleteObject(del_vias )

    这个就会报错,提示无效的DBID

    因为一个个删除,特别慢,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一起删除,不知道错在那里,求指点下,谢谢!

网友:
    第二种错误在于下面这一行
    del_vias  = append1(del_vias via)
    应该为
    del_vias  = append(del_vias via)
    注意axlGetSelSet返回值为list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是这样,第一种方法都用了car,就知道是一个list来的,没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