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问Altium铺铜内部有其它网络铺铜,怎处理的?REPOUR ALL 后会合在一起.相当于PADS...

楼主(2015-06-10):
请 问altium铺铜内部有其它网络铺铜,怎处理的?REPOUR ALL 后会合在一起.相当于pads要设铺铜优先级.

网友A:
Tools\Polygon pour\Polygon manager
在左下Pour Order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Polygon pour\Polygon manager
在左下Pour Order調整

正版AD14.3.9,那个Pour Order有BUG,14.2及以前的旧版本没有这个BUG,其它的版本俺不知道
BUG描述:
现在有A和B两块有重叠的铜皮,B占了一部分A的位置,
但是我预期的是A占一部分B的位置,也就是A的优先级更高,
我现在调一下Pour Order,把A调到B的上面,然而不管是Rebuild All,unpoured,Ignore Violations,Keep Violations,Ignore On-Line DRC Violation,试来试去都没什么卵用,
问题的原因是AD在Rebuild A的时候没有把B去掉或者隐藏掉,然后成功避开了B占着的位置,
目前我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有两个,1是用旧版本铺铜,2是把B挪开铺完A再挪回来,

为啥旧版本就没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下,AD官网很自豪的把shelved功能升级到了unpoured功能,
What Happened to Shelvi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npoured state for polygons, shelving has been removed. Why?, because while it had strengths, shelving also had weaknesses.
原文在这里,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Enhanced+Polygon+Editing+and+Management
貌似增加了个提示隐藏铜皮的功能,
但是在这个BUG面前,简直就是猪一样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