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7.9.5 初学,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5-06-10):
1.打开一个以前的PCB(外部引进的),发现缺少了‘Solder Paste - Bottom’层,出GERBER也缺少这层数据,请问该怎么补救?
2.同样是打开以前的另外一个项目文件,提示‘this project cannot be opened because it does not belong to supported flows’,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在GERBER 设置中  把Solder Paste - Bottom  这层加进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17):
引用 网友A:
在GERBER 设置中  把Solder Paste - Bottom  这层加进去不就可以了!!

正解啊

网友(2019-08-08):
这个东西咋知道

网友(2019-12-12):
太好了太好了

网友:
您好,我电脑win10系统安装了 mentor7.9.5。打开软件,不能新建工程,没有可用的相应许可证。你怎么安装的呢

网友(2023-05-21):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