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跳线集体更改孔径的问题

楼主(2015-06-10):
    如题,一块单面板上有若干的跳线,因为最初JUMP里面设置的孔径为0.9mm,但是图纸完成后需要将所有跳线的孔径更改为1mm。请问出了一根根逐个进行更改外,有木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一次性全部更改过来的呢?谢谢!

网友A:
    可以更新封装

网友:
    更改封装保存,然后同步到封装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新封装

直接在走线的时候ADD JUMP,没有用封装。。。。。。   而且在setep------jumps里面的设置仅仅对后续添加的跳线更新有效果。那么我前面添加的如何进行更改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