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测试点?真正的测试点,不是焊盘

楼主(2015-06-10):
求教高手。。。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我们之前工作过的一家公司板子每个net都要添加测试点,做ICT测试用。我们是当做一个元件来处理的,在原理图里添加测试点,画pcb封装,导到pcb的时候测试点都有了,根据实际需要放置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把测试点做成元件。在原理图中进行添加。

网友(2015-07-29):
同四楼,给元件添加封装,直接导入PCB图就可以了

网友(2016-06-23):
直接用焊盘做成封装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