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40V转DC5V/2A,有什么DC-DC芯片推荐下呗

楼主(2015-06-10):
DC40V转DC5V/2A,有什么DC-DC芯片推荐下呗

网友:
我常用的及个台湾或者国产的供应商里面没有这麽高电压的。
估计你只能从TI,MPS的网站上找。

网友:
用過 LM5085-Q1 Automotive Grade 4.5-75V Wide Vin, Constant On-Time Non-Synchronous PFET Buck Controller

1.51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2,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另外這個我也用過 LM25011 6-42V Wide Vin, 2A Constant-On Time Non-Synchronous Buck Regulator with Adjustable Current Limit

1.07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3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只能用凌特的,其他家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這個我也用過 LM25011 6-42V Wide Vin, 2A Constant-On Time Non-Synchronous Buck Regulator with Adj ...

我是AC24V整流,然后想DC-DC 5V,平均电流1.3A; 该芯片能挺住不?发热如何?

网友:
    Linear有很多

网友:
    功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AC24V整流,然后想DC-DC 5V,平均电流1.3A; 该芯片能挺住不?发热如何?

    LM25011足夠你的需求。
AC24V經過全橋電路後電壓約為34V,小於IC輸入的規格42V。
輸出2A的時候,IC發熱可以在IC承受規格範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