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1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是动态铜了)?下面是drc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extra=#pid911826

LISTING: 1 element(s)

           < DRC ERROR >

lass:           DRC ERROR CLASS
  Subclass:        TOP
rigin xy:       (2096.00 2275.00)
  Constraint:      Line to Shape Spacing
  Constraint Set:  DEFAULT
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onstraint value: 10 MIL
  Actual value:     0 MIL

  - - - - - - - - - - - - - - - - - - - -
  Element type:    SHAPE
lass:           ETCH
  Subclass:        TOP

n a Dummy Net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HORIZONTAL LINE SEGMENT
lass:           ETCH
  Subclass:        TOP

art of a connect line
  Part of net name: TXD

segment:xy (2096.00 2275.00) xy (2203.00 2275.00) width (10.00)

楼主:
    allegro新手学习记录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8839-1-1.html (出处: EDA365电子工程师网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gro新手学习记录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8839-1-1.html (出处: EDA365电子工程师网站)

。。。。。。。貌似这样好像不出drc。。

楼主:
    好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样好像不出drc。。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B: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查看的约束管理器,觉得里面设置是对的。
同求答案。

网友C:
    不行就上传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上传文件

好了

楼主:
    我犯了低级错误,负片敷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查看的约束管理器,觉得里面设置是对的。
同求答案。

我的解决了 不知道您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上传文件

    感谢杜老师私下热心 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解决了 不知道您的是不是?

    我去试试看,
负片不能普通吗?
在创建铜皮的时候,不是通常给负片Power层指定网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试试看,
负片不能普通吗?
在创建铜皮的时候,不是通常给负片Power层指定网络吗?

楼主是把表底层设置成了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试试看,
负片不能普通吗?
在创建铜皮的时候,不是通常给负片Power层指定网络吗?

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吗?

没有解决。
我的是在top 层出现的Line to SMD Pin Spacing 的DRC error
应该是我哪里弄错了。

网友C:
    你这跟楼主不是同一回事啊,确定走线的网络跟管脚是同一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跟楼主不是同一回事啊,确定走线的网络跟管脚是同一个吗?

谢谢杜老师提示,网络跟管脚不是同一个。我走线的时候,忘记勾选find内的pin选项了。
应该是在top层走了一段连接线,所以报错。
勾选上pin选项,就没有错了,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杜老师提示,网络跟管脚不是同一个。我走线的时候,忘记勾选find内的pin选项了。
应该是在top层走了 ...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谦虚了您。

网友E:
    犯了最基本的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犯了最基本的錯誤

是啊  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