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CIS Explorer无法放置零件

楼主(2015-06-10):
请教各位大神,本人之前在一家大型公司上班,orcad一直都是用的已经配置好的database,现在到了一家小公司,想自己建个库,方便大家使用,从用ACCESS创建数据表到完成CIS Configuration都比较顺畅,但是CIS Explorer没有办法放置零件【显示红色而不是绿色】,是哪里有问题呢?该怎么解决呢?急急急呐~

求助

求助

网友A:
    你的Schematic Part 不对,ORcad找不到,我是用的绝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chematic Part 不对,ORcad找不到,我是用的绝对路径。

所以您的意思是我设置的路径不对?

网友A:
    应该要有路径(默认的目录除外),还要有库文件名。例如:z:\sch\Discrete.olb\INDU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有路径(默认的目录除外),还要有库文件名。例如:z:\sch\Discrete.olb\INDUCTOR

    已经搞定了,之前的确是路径没有加好~谢谢咯!

网友(2018-04-25):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之前的确是路径没有加好~谢谢咯!

    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