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创建skill中使用的form文件

楼主(2015-06-10):
    skill中,常常要使用form文件显示我们的交互界面。但是怎么才能快速的把这个显示界面对应的form 语句给写出来呢?
    难道只能根据form中语句的数值和显示的form对应关系慢慢调整这些数值么?
    请问有什么快捷的方法么?@XYX365

网友A:
    目前是使用Koda托控件生成Form,再用xml2bnf将Form转换成Skill代码即可

    koda和xml2bnf 網路上有,你自行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是使用Koda托控件生成Form,再用xml2bnf将Form转换成Skill代码即可

    koda和xml2bnf 網路上有,你自行 ...

    已下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