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atasheet里的metal mas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6-10):
如下图,这里所说的metal mask是说印刷焊锡的钢网开口还是说的阻焊绿油的开口?谢谢!补充说明:器件的pin脚是0.15mm的宽度

网友A:
pin脚宽是0.3mm吧(pin中心距0.5mm,如果是0.15,pin之间不是很大?)
 0.25应是钢网的 图片右上角写了厚度0.1mm 阻焊没有这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脚宽是0.3mm吧(pin中心距0.5mm,如果是0.15,pin之间不是很大?)
0.25应是钢网的 图片右上角写了厚 ...

阻焊厚度确实没有这么厚的,应该是你说的意思。不过pin脚宽度确实是0.15,你看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焊厚度确实没有这么厚的,应该是你说的意思。不过pin脚宽度确实是0.15,你看下图。

0.15是器件管脚的大小 0.3是pcb焊盘即封装焊盘大小 0.25是钢网 通常钢网比封装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