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射的分析

楼主(2015-06-10):
誰能詳細解釋反射產生的動態過程?為什麼走線越短反射越小?有人說是被上升沿屏蔽了,那麼到底是怎麼屏蔽的?它的動態過程是怎麼樣的呢?

楼主:


网友:
貌似《High-Speed Digital Design》里有。

网友: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只要遇到阻抗变化就会发生反射。反射的大小可以根据反射公式计算得出。走线越短反射越小,指的是反射对信号造成的影响越小。实质指走线延时比上升时间小的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反射信号会叠加在信号的上升沿上。走线越短,延时越小,反射信号叠加在信号上升沿上造成的影响越小。

网友:
    SI书中都有关于反射过程的详细讲解,可以找本书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