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16.6导出3D图的步骤

楼主(2015-06-10):
allegro16.6导出3D图,结构老说有钻孔信息,我这明明构掉了

网友A:
file--export--IDF--PTC(选项)---OK

网友B:
    建封装时一定要设置元器件高度,否则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IDF--PTC(选项)---OK

是这个步骤来的,可16.6的怎么去掉钻孔信息呢,如果我PCB有VIA时导出的3D,结构导不进去,一直提示在加载钻孔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封装时一定要设置元器件高度,否则没有多大意义。

    建封装一般都加了高度的

网友:
    本人使用的是 16.3 版本的软件,在 IDF Out 窗口中可以勾选 Use Filter 选项,并在后面的Filter 中选择不输出的元素,也许楼主说的钻孔信息可以通过勾选 via 来消除掉。16.6 版本有这个选项吗?

楼主:
    有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导出的,但现在不起作用,不知道哪里的原因呢。

网友C(2015-09-21):
    我也是 16.6的 导出结构对方只能显示草图  晕死我了 楼主可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我以前也是这样导出的,但现在不起作用,不知道哪里的原因呢。

    哥们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是?知道的话告诉我下?是不是库的路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只能删掉PCB上的VIA再倒出3D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 16.6的 导出结构对方只能显示草图  晕死我了 楼主可解决了?

    我的删掉VIA导出的3D,结构就可以知道导入了,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2024-09-11):
    2024年,仍然碰上这问题....

网友:
    首先器建封装时要建器件高度,导出时file--export--IDF--PTC(选项)---OK按这个方式,在PTC页面点选filter,将除pins,board outline及  place components这三项外的都勾选上,这样除了这三项勾选上的就不会导出来。另外导3D文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PCB文件里只能有一个外框,如有多余的拼板外框等要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