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能通過高頻方波信號,為什麼通過后直流分量不能被濾除?

楼主(2015-06-10):
電容能通過高頻方波信號,為什麼通過后直流分量不能被濾除?例如High是5V,Low是0V的高頻方波信號,通過電容后應該是High是2.5V,Low是-2.5V,可是實際卻仍然是High是5V,Low是0V,為什麼會這樣???!!!!!

网友:
方波應該是等效於很多個弦波成分加總
不是平均看起來地直流那樣拉

网友A:
因为你的电路里面本身就带有一个直流偏置,这个是滤不掉的;如果你在接收端引入的偏置为0,那么接收到的波形就是-2.5到2.5,而不是现在的0到5。不知这样讲你是否明白?

楼主(2015-07-13):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电路里面本身就带有一个直流偏置,这个是滤不掉的;如果你在接收端引入的偏置为0,那么接收到的波 ...

但是我的接收端就是一個大電阻啊!也就是我的接收端偏置就是0啊!那為什麼還會這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接收端就是一個大電阻啊!也就是我的接收端偏置就是0啊!那為什麼還會這樣呢?

一个大电阻和偏置是0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