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音频功放IC

楼主(2015-06-10):
大家好,现在设计一款摄像机,需要一个音频功放,封装最好是SOT2封装的,功率 8欧 0.5W 或1W 就行,请大家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可以到圣邦微的网站找找,有很多

网友:
The SGM4890 is a 1.1W, fully integrated, audio power amplifier. It is designed to maximize audio performance in portable applications such as mobile phone. The portable application requires audio power amplifier has minimum of external components and can operate from a single 2.5V to 5.5V power supply. SGM4890 is capable of delivering 1.1W of continuous output power with typically 1% distortion (THD+N) when it drives an 8Ω speaker from a 5.0V power supply

网友:
之前使用过的,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