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如何用ALLEGRO做椭圆形的通孔焊盘!!!

楼主(2015-06-10):
        想做一个电源的插座的封装,发现不会做通孔类的椭圆焊盘。还请大虾们帮忙,小弟刚步入allegro,希望能详细点讲解。谢谢!有时候发现allegro制作焊盘,在某些方面不如pads灵活......请轻点拍砖。另外,对于异形焊盘在ALLEGRO中是如何自作?

网友:
    其实所谓不灵活,就是更严谨。。多练习适应软件吧~~

网友A:
    软件开发理念不一样,导致设计方法不一样,没有所谓的最好和最差,只有合不合适之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219-1-1.html
可以看下这个贴,快速建立焊盘的SKILL

楼主:
    还想再请问,那你的椭圆花焊盘(Flash symbol)如何制作?这个通孔的焊盘不用做负片了?

网友:
    椭圆形的Flash Symbol用skill工具做吧

简介: 建立椭圆形Flash工具
    ----------------------------------------------------------------------------------
加载 :  load("cot.il")
    ----------------------------------------------------------------------------------
    命令: cot
----------------------------------------------------------------------------------
    说明: 附带的cot.il放到PCBENV目录下,cot.bmp文件要放在指定路径下,例如: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icon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开发理念不一样,导致设计方法不一样,没有所谓的最好和最差,只有合不合适之分。

大牛说的就是有水平

网友:
    建议多多参加杜老师的培训,如果错过,就去eda学堂里看视频

网友(2016-01-07):
    有用,谢谢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