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结束了,为什么命令还会执行一次?

楼主(2015-06-11):
    skill运行结束后,本来已经点击form上的done结束程序了,form窗口也关闭了,但是发现程序还会再执行一次才能正常结束,而且右键发现还是有done和cancel存在(注释:我没有设置右键弹出菜单),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使用的是while循环,请问在skill中的while循环是和C语言中的do-while一样的功能么(当条件为假,也必须强制执行完当前的循环主体,才能正式结束循环)?

网友A:
    while条件为假的时候并不会进入循环
    楼主检查一下代码中是否有调用其他 allegro 命令,尝试在form关闭的回调中加上axlShell("done")之类的语句

网友(点评):
axlShell("done")大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条件为假的时候并不会进入循环
    楼主检查一下代码中是否有调用其他 allegro 命令,尝试在form关闭的回 ...

    按照斑竹说的,没有问题了,感谢ing. 但是好像程序最后会卡顿一下,还是灰常感谢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