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相同通道复用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6-11):
大家好,最近在用AD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小弟在此感谢大家。
问题描述:AD软件有8个模块是一模一样的,分别画在2张独立的原理图中,每张原理图中包含了4个相同的子图(ABCD和EFGH)。每张原理图中的4个room可以实现通道复用功能。但ABCD和EFGH之间用该功能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错误提示: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Rooms are members of different Channel Classes.请问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将这8个模块实现room复用功能。

图像

网友A:
有种方式是否可以尝试
1、在PCB中,你吧你做好的单独一个子模块全部复制粘贴8个一模一样的 包括网络走线铜皮,位号
2、但是在PCB中直接改位号 还成原理图对应的模块(手工,因为器件比较不是很多直接改就好)
3、然后Updata 原理图
出现的情况就是器件不会飞 ,网络会变掉,不急
在单独选中铜皮 走线 过孔等等 剪切粘贴下即可,就会变化成一模一样的了,极个别的地方稍微修正下
避免了通过原理图来比对Room的麻烦
此方法可以尝试下,仅供参考

l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方式是否可以尝试
1、在PCB中,你吧你做好的单独一个子模块全部复制粘贴8个一模一样的 包括网络走线铜 ...

一个子图里面,器件2000+ 一个一个改位号

网友:
器件多的话,没办法,哈哈,再研究研究

网友B:
刘工,新建8张原理图,一个模块放一张原理图,然后再复用,这样不行吗?

l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工,新建8张原理图,一个模块放一张原理图,然后再复用,这样不行吗?

新建8张原理图可以,但是存在一个问题。每张图的网络名称要不一致,每张图都要去改。而且,原理图稍微改个小地方,每张图都要去更改,很费事。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误。
复制8张原理图,虽然可以保证ID一样,但是位号需要从新变,这样复制进来,位号不一致貌似还是没有用。
或者,我不知道,如何在整张原理图上批量加上位号后缀的操作。例如(C1改成C1_A、C1_B)

网友:
C1改成C1_A、C1_B,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多通道画法不行吗?

网友:
多通道画法不行吗?

lap

网友C:
方法一:把所有模块都放在一张图(是我也不会这么做呵呵)
方法二:你这个提示说明了软件不认为你8个是一样的,是认为4个成一组,每组里面4个才是一样的;那这样你就得在第二组中任选一个模块然后同样摆好(可以复制第一组的模块的走线)后,以这一模块为模板应用到其他三个模块当中。

la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通道画法不行吗?

多通道画法可行,就是遇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一:把所有模块都放在一张图(是我也不会这么做呵呵)
方法二:你这个提示说明了软件不认为你8个是一 ...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E(2015-08-28):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没,没找到我可以告诉你

网友(2015-10-11):
多通道不是用ROOM吗?

网友(2017-06-30):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没,没找到我可以告诉你

请教,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2017-11-07):
因為你在複製圖紙上的零件時.把room的設定也複製進去了.所以跳出來的對話框的意思是你不同的線路和通道.至然也是不同的模塊.所以你的room也要命名為不同的名字.只要用edit room的功能.將room重新命名就可以了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F:
因為你在複製圖紙上的零件時.把room的設定也複製進去了.所以跳出來的對話框的意思是你不同的線路和通道.至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