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实验室中tools pcb走线载流计算器中的疑惑,求解释

楼主(2015-06-11):
图片中圆圈中oz斜杠后面的数据怎么解释?

网友A:
    oz是重量单位,in.^2是面积单位,重量除以面积,可以得出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oz是重量单位,in.^2是面积单位,重量除以面积,可以得出厚度。

如果我铜箔为0.5 oz 那方框里面怎么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铜箔为0.5 oz 那方框里面怎么填?

填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