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PS65251 电源调试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1):
    1.  此芯片设计有两种板,都用了TPS65251芯片: 第一种 输出 6v  3.3v  3.3v_T   电压电流  8v/0.075A;其他的1.1v  1.8v 5v 是用其他单个芯片转出;
    第二种  一个输出 6v 5v  3.3v_T,一个输出 1.1v 1.8v  3.3v  但是这个调试的时候 6V怎么调都升不上去,实际测量 5.8v  电流也偏大;  电压电流 8v /0.125A   将6v的这一路电压全部拆卸,电流还是会偏大, 电压电流 8v /0.115A    ; 这两种电路应该是达到同样的目的,功耗也应该是差不多的;

2.第一种生产8块,全部OK;第二种8块,每个都有同样的问题; 两种电路原理图都是一样的,只是分压电阻不同; 而且PCB也一根根线查过,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

    请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A:
    5V你量了吗,这个功耗呢

网友:
    最好上你的原理图

网友B:
    思路不对,不一样的是5V这路,导致功耗不一样。重点应该排查那个地方,去看什么6V-。-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是不是查错了方向? 你负载的静态电阻测试了没? 有没有负载静态电阻不太对的? 或者短路的? 第二 说句题外话,这手册还是用官网的话 看着这广告的水印 感觉怪怪的  呵呵  我有强迫症 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你量了吗,这个功耗呢

按照第一种设计,功耗应该是总共1w的! 但是现在功耗怎么都将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对,不一样的是5V这路,导致功耗不一样。重点应该排查那个地方,去看什么6V-。-

    5v测量的时候是对的啊, 6v的测量就没达到过,我肯定先排查6v的啊!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6v这一路全部拆除了,功耗还是下不去,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是不是查错了方向? 你负载的静态电阻测试了没? 有没有负载静态电阻不太对的? 或者短路的? 第 ...

    一个个都测过了的,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找不到原因,干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