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0201电容封装

楼主(2015-06-11):
如题,目前我在做高速设计,差分线速率在几个Gbps,关于耦合电容0201封装的形式,有两种可选,一种是标准的房型,焊盘都是矩形,一种是非标准的椭圆形设计,焊盘做成椭圆的。求教下,这两种的区别?哪一种更好一点呢?寄生参数会有很大改变么?

网友: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不需要考虑这么多,两种都是可以的;理论上来讲,椭圆的会好点。寄生参数没有多大的改变。

楼主:
椭圆形的可能会增加贴片难度。

网友A:
对于几个Gbps的信号,还不需要去考虑电容的封装的形式,即使用0402封装的电容都不需要考虑封装的形式。考虑装焊工艺的要求比考虑信号完整性更重要。从信号完整性角度来看,椭圆形比矩形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几个Gbps的信号,还不需要去考虑电容的封装的形式,即使用0402封装的电容都不需要考虑封装的形式。考虑 ...

一般而言,0201的焊接问题也不是很大哈。0402的封装过大,焊盘必然会大将近一倍,这样在进入焊盘区,会有一个阻抗突变,相应的寄生参数可能也会增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而言,0201的焊接问题也不是很大哈。0402的封装过大,焊盘必然会大将近一倍,这样在进入焊盘区,会有 ...

你说的没错,但是对于10Gbps以下的信号来说,尤其是8Gbps来说,这个阻抗不连续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PCIE3.0信号,采用的跟PCIE2.0一样的PCB设计,包括像连接器跟PCIE2.0都是兼容的,信号针是焊接的,漏出PCB一大截,还有AC耦合电容采用的是0402封装的,这样的设计也没见有什么大问题。所以不用太去扣SI的细节,不要过设计。

楼主:
恩,我目前面临的就是10GG高速信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但是对于10Gbps以下的信号来说,尤其是8Gbps来说,这个阻抗不连续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举个 ...

pcie 2.0差分阻抗是80----120欧,不强调阻抗,但要强调一致性。

网友:
想说,没那么夸张,关心这个不如关心路径上的过孔。

网友:
10G速率的信号没那么娇贵,胆大心细走线,一般不会出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