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Plated Hole 钻孔比焊盘大,并且阻焊和钻孔等大

楼主(2015-06-11):
对于Non-Plated孔,是不是钻孔直径比焊盘大才可以,还有,阻焊层是不是也不能太大,需要和钻孔等大吗?
求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非金属孔其实一般钻孔和焊盘一样大就可以了,有时候将焊盘做小点是防止工厂钻孔的时候不是很精确会残留焊盘铜在上面,阻焊层和一般的焊盘一样,比钻孔大4-6个mil就可以了,防止阻焊掉进孔里面

楼主:
谢谢你,受教了

网友A(2015-08-13):
DEFAULT INTERNAL 这一层需要设置吗?Non-Plated制作有标准规范格式吗?请前辈大神截图看下

网友B(2017-05-25):
引用 网友A:
DEFAULT INTERNAL 这一层需要设置吗?Non-Plated制作有标准规范格式吗?请前辈大神截图看下

设置internal层和anti层更规范,防止孔侧壁裸露的金属和螺钉短路。

BY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internal层和anti层更规范,防止孔侧壁裸露的金属和螺钉短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