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legro如何处理背钻

楼主(2015-06-11):
麻烦问下各位大神allegro里面背钻如何处理,之前的没处理过,现在有需要,有没有相关文档可以学些下呢?

网友A:
    拿走不谢!

    ::1

网友:
    下载下来了,可以当做比较经典的教材了

网友:
    写得很好,简单明了,解决问题。

网友:
    极品文章,谢了

网友:
    支持下杜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谢谢大牛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背面背钻的值都不对

网友:
    怎么个不对法要说明白呀

网友B:
    咦,这不是我总结的吗?谢谢杜老师赏脸收藏哈

网友(2015-07-30):
多谢,拿走了

网友(2017-02-26):
没看懂,呜呜呜

网友(2018-01-22):
还是不明白Stub 长度的数值,和叠层的的关系怎么对应的呢?还是可以任意设值?期待回复,感谢!

网友(2019-01-17):
    写的很好,简明扼要,谢谢杜老师分享!

网友:
    点个赞再走

网友(2019-03-27):
下载下来了,可以当做比较经典的教材了!

网友:
写得很好,简单明了,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正需要,谢谢大佬

网友(2019-12-11):
支持下杜老师

网友:
支持下杜老师。

网友:
    跟杜老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软件是根据properties 里的 backdrill max stub 的值来区分 第三还是第四种背钻吗  105 mil  与上面两个数多不一致  ,软件怎么识别?

网友:
    板厂是根据背钻孔符图来区分,板厂实际背钻深度会根据生产情况进行调整,不一定是设计时的数据。

网友(2020-02-25):
只是部分设置,压接过孔和其他的少点

网友(2020-06-08):
    下来看看..一直听说过背钻  确实没做过

网友:
    多谢,可以学习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咦,这不是我总结的吗?谢谢杜老师赏脸收藏哈

厉害了!
    总结里面说要给网络添加Backdrill_max_pth_stub 属性,那如果一个网络在TOP通过两次换层过孔后连接到BOTTOM层,两次换孔都需要做不同的背钻怎么处理呢?
换一种说话:一对差分网络在TOP Funout换层到第N层,在N层布线后再次换层到BOTTOM层。
那么此网络需要做两种不同的背钻:T:N-1层的背钻和B:N+1层的背钻。
    这种情况下,一个网络只能赋一个Backdrill_max_pth_stub 属性,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的背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杜老师,总结里面说要给网络添加Backdrill_max_pth_stub 属性,那如果一个网络在TOP通过两次换层过孔后连接到BOTTOM层,两次换孔都需要做不同的背钻怎么处理呢?
    换一种说话:一对差分网络在TOP Funout换层到第N层,在N层布线后再次换层到BOTTOM层。
那么此网络需要做两种不同的背钻:T:N-1层的背钻和B:N+1层的背钻。
    这种情况下,一个网络只能赋一个Backdrill_max_pth_stub 属性,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的背钻呢?

网友:
    学习了下,正好最近需要用到

网友(2020-07-23):
    刚有项目需要用到备钻,学习下!

网友:
    比较经典的教材

网友(2020-09-24):
    好贴,大家都好厉害啊

网友(2020-12-31):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分数不够没法下载,能否便宜一些

网友(2021-03-11):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总结里面说要给网络添加Backdrill_max_pth_stub 属性,那如果一个网络在TOP通过两次换层过孔后 ...

    赋予属性只是说这个net要做背钻,两端孔各自如何钻,还需要要后面的参数设定里设好,top~某一层,bottom~某一层,分别设定

网友(2021-07-01):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谢谢,正需要,可惜金币不够。

网友:
    真的很棒棒哦,加油哦

网友:
    过孔不需要设置吗

网友(2021-12-08):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拿走了  但是我偏要谢 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走不谢!

    谢谢分享1111111111

网友(2022-01-14):
    :o:o:o:o:o:o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獲益良多

网友(2022-05-10):
    没威望下载不了,呜呜呜

网友:
    灌水提升威望可以吗,很抱歉

网友(2024-04-15):
压接连接器的孔如何设置有提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