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网表文件详解和相应软件的操作

楼主(2015-06-11):
IPC网表和相应软件的操作
什么是ipc网表文件?
准确的说应该是IPC-D-356网表文件,大家简称ipc网表文件。
它是一种特定格式的记录设计文件各逻辑关系的网络集合文件。
详细见以下英文描述(翻译水平有限就不翻译了)
The IPC-D-356 format was designed to define a standard netlist format by which bare board
test information can be represented. In the simplest of forms, this means it must be able to store
netlist information along with XY coordinates, and even reference designators and pin numbers
(if they exist). I feel like ending this article here before it gets unmanageable, but then Pete
Waddell wouldn’t be happy, so let’s proceed. If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a test system would
need to know to verify and test a bare board could be represented in a single file, it would bring
consistency to the testing world. IPC-D-356 does just that.
The IPC-D-356 format can carry a lot of information such as comments, format specifiers, field
parameters

为什么要网表对比操作?主要是以下2点
1,pcb软件输出的光绘文件,有时会变异,会造成开短路,通过对比能保证网络一致性(概率很小)
2,工厂端通常要修改设计文件以便符合生产,修改当中就可能会造成开短路,通过对比可以保证网络一致性(作用主要是此点,保障工厂修改完的文件网络没有问题)
Since testing bare boards is a manufacturing process, the design engineer seldom thinks about
the problem of testing the PCB before it is stuffed with parts. Therefore, most CAD packages
do not even provide the option of exporting a coordinate based netlist in this format. CAM
software is the common source of this information. Net connectivity is computed from the
Gerber data and the file is exported. Nets are numbered because the original CAD netlist was
not used. The RefDes/Pin# fields are also not filled in because this information does not exist in
the Gerber data. The IPC-D-356 file is then read by the bare board test system. The net
information replaces the need for the old “golden board” technique. This process is the way the
majority of the industry is working today.

楼主:
allegro输出的ipc网表(最规范的文件,严格按ipc格式要求)

protel输出的ipcb网表

mentor输出的ipc网表

pads输出的ipc网表(本身软件不自带,后面国外朋友写的程序)

网友:
支持一个,等待后续操作说明

楼主:
Allegro输出网表文件:
使用File->Export->IPC 356 菜单执行输出网表命令,输出IPC-D-356A 格式网表文件。
IPC 自然网表文件命名为:PCB 编码.ipc,如B0101_030301.ipc

AD输出网表文件:
1,选File-Fabrication outputs-test point report

2,选择IPC-D-356A,点OK,即可输出IPC网表

楼主:
Mentor输出IPC网表文件:
1.点击OUTPUT-Report writer

2.在弹出的菜单按照默认选择,点击OK

3.在弹出的Report writer里面选择:TOOLS-Launcher

4.在Application Launcher选择IPC-D-356并点点击RUN

5,选择IPC网表的存放路径(默认是放在PCB文件夹的PCB-vbreport-output),然后点击OK,IPC网表生成

楼主:
Pads输出IPC网表文件:
1 选择tools-basic scripts菜单(如第一次运行需要load file加载script)

2 选中相应的script 然后run运行之

3 在接下来的界面选择英制,BROWSE为选择输出的网表位置,一路OK即可输出网表

楼主:
Genesis对比网表:
1,将光绘文件和ipc网表一起input进genesis

2,定义光绘各层属性(务必正确)

3,使用Net Analyzer进行网络比较。将上半部的Step 中的net step设为CAD,点击Recalc按钮;将下半部的Step 中的net step设为Current,点击Recalc按钮。
4,对位:选择上半部的Register…按钮,弹出新窗口,选择Automatic按钮进行自动对位。

5,将下半部的Step 中的net step设为Current-Based-CAD,点击Recalc按钮。
6,网络比较:点击Compare按钮,查看比较报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nesis对比网表:
1,将光绘文件和ipc网表一起input进genesis

对于IPC网表比对这一块儿 有点儿简洁了,能写得更细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IPC网表比对这一块儿 有点儿简洁了,能写得更细一些吗

再详细就是genesis操作了 input=操作 需要讲?

楼主:
Genesis对比网表结果分析:
IPC网表与Gerber进行比较后它会有哪几种现象呢,主要是以下四个。

Shorted(短路) Broken(开路) Missing(丢失) Extra(多余) 通常分析前面的开短路,后面二个暂时不作探讨。
如对比网表有问题主要通过以下几点分析:
  • 文件各层属性定义是否正确,比如正负片属性定义反了将导致gerber网表错误。

  • 钻孔层所贯穿的层次是否正确定义,比如盲、埋孔;孔径金属、非金属等(有些slot槽孔连接地或电源,如没有添加就会报开路)

  • Gerber文件中线路层是否有边框,边框是否将两个不同网络连接。

  • 在按Compare之前,网表是否与Gerber之间没有对位。

  • 网表格式是否读入完全正确,比如IPC356A读入格式为IPC356。(注:正常盲埋孔的网表格式为IPC356A,如果为IPC356则有可能有问题)

  • 顾客提供的IPC网表是否100%正确(部分cad提供的网表是有错误的可能哦)。

  • Genesis软件比较后报出假错,比如低版本有错误,而高版本是正常(软件Bug)。

  • 拼板的图形与单板的网表比较

楼主:
Genesis对比网表结果实战分析:
1 光绘中边框将一些网络连接了,实际上是不同网络。

2 下面是genesis没有定义边框的网表对比结果图片:

3下面是genesis定义边框的网表对比结果图片,可以看到开短路各只有一个了,这2个是客户要求固定短路不用理会了。

楼主:
网表文件引起的问题:
有时发现开短路特别多,并且和某个器件或几个器件有关系,通过genesis和pcb对比分析发现网络没有问题,但网表比较就是有问题。这时应该怀疑网表文件是否存在问题(pads输出的ipc网表较多出现类似问题。)

上面一段网表文件可以明显看到u14器件的a后面没有层面信息,这样导致读入到genesis缺少信息,所以对比网表时会产生问题。到pcb中更改封装再重新导出ipc网表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Cam350对比网表:
详见附件(同事写的文档,拿来给大家参考

楼主:
cam350对比网表首先就是要将ipc坐标和光绘的坐标对齐,要不然无从谈起网表对比,其它结果分析对比就和genesis一样了。(AD、Pads软件容易出现坐标不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详细就是genesis操作了 input=操作 需要讲?

比如说:有椭圆形孔,怎么弄,过孔的属性,盘的属性如何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有椭圆形孔,怎么弄,过孔的属性,盘的属性如何编辑

genesis中直接定义成钻孔层即可 过孔和盘这些属性不用定义

网友A:
那我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相差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相差这么多

请发文件给我看看 图片没有办法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发文件给我看看 图片没有办法分析

谢谢,已经解决,原来是钻孔文件的比例没有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原来是钻孔文件的比例没有弄好

网表对比 首先就是要确保文件调入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表对比 首先就是要确保文件调入正确

我前面在文件调入的时候都是绿色,且OK的,连黄色都没有,所以就没有去细看了

网友(2015-07-24):
    必须给一万个谢谢,谢谢分享

网友B(2015-08-28):
    请教下,对比网表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对比网表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预防pcb软件输出线路时候出现问题(部分设计师文件没有问题,但输出光绘设置出问题,比如将字符的框输出到线路层。。。=原因吧),虽然这个概率很小。

网友:
GOOD 給發文者 大大一個讚

网友C(2015-09-28):
有异形孔,这个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异形孔,这个就不好用了

异形孔可以在cam软件中转成正常的圆孔再对比网表,以确保网络一致性。

楼主:
350和genesis对比差异 详见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3983-1-1.html 以后用350对比网表还是要小心点

网友D(2015-11-17):
引用 楼主:
Cam350对比网表:
详见附件(同事写的文档,拿来给大家参考)

楼主提供个盲埋孔板的IPC网表对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供个盲埋孔板的IPC网表对比呀

好建议 有时间整个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供个盲埋孔板的IPC网表对比呀

cam350(盲埋孔)对比网表
 请参考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050&pid=981662&page=2&extra=#pid981662

楼主:
Genesis网表对比的missing问题解决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5883-1-1.html

网友C(2016-02-23):
引用 楼主:
异形孔可以在cam软件中转成正常的圆孔再对比网表,以确保网络一致性。

异形孔怎么在CAM中转换成圆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形孔怎么在CAM中转换成圆孔啊?

手动增加 选取一个刀径 然后放到相应位置 再删除异形

网友(2016-04-19):
  学习了感谢  写的很好哈

楼主(2016-11-12):
allegro 封装引起的短路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1434-1-1.html

网友(2017-09-26):
    allegro输出IPC有问题,Error: Integer value 15650 can not be written in columns 59-62  on line 1668,请问,有见过这样的错误吗?

网友(2018-01-11):
引用 楼主:
    cam350对比网表首先就是要将ipc坐标和光绘的坐标对齐,要不然无从谈起网表对比,其它结果分析对比就和genes ...

用ad出单板gerber之后自带的cam文件中显示正常,用place--Embedded Board Array放阵列的文件出gerber就出现了你图中所显示的情况了,有两个问题
    1.如何做到place--Embedded Board Array和单板的原点在同一个位置,一般画板的时候都会自己设置板子的某一角作为原点,而不是用原始图纸的原点。
    2.我看了ad用place--Embedded Board Array出gerber后出现的自带的cam文件中和单板原点对不上的只有如下图中的这两层,请问这两层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两层在导入cam350之后是找不到的。

网友(2018-04-03):
引用 楼主:
Pads输出IPC网表文件:
1 选择tools-basic scripts菜单(如第一次运行需要load file加载script)

    版主能否提供一下这个脚本出来

网友:
    请问版主为什么我每次点自动对位都显示失败呢!

    对位失败

    对位失败

网友(2018-09-07):
    很好的文章

网友(2019-03-20):
引用 楼主:
异形孔可以在cam软件中转成正常的圆孔再对比网表,以确保网络一致性。

求allegro。rout文件详细处理方法

网友E(2020-04-23):
    dalao您好,,您帖子“IPC网表文件详解和相应软件的操作”中说道:“cam350对比网表首先就是要将ipc坐标和光绘的坐标对齐,AD、Pads软件容易出现坐标不一致”我是 AD20,今天输出IPC网表时遇到了您说的这个问题,请问我该如何解决?求dalao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cui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lao您好,,您帖子“IPC网表文件详解和相应软件的操作”中说道:“cam350对比网表首先就是要将ipc坐标和光 ...

真的很疑惑,希望路过的大佬教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2021-04-17):
    楼主,请教下,CAM350比较开短路,solt槽孔会显示开路,即使槽孔正确导入(大小位置正确可以在cam350中看到),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多谢。@dzyhym@126.com

网友:
    3,使用Net Analyzer进行网络比较。将上半部的Step 中的net step设为CAD,点击Recalc按钮;将下半部的Step 中的net step设为Current,点击Recalc按钮。
---
    上半部的Step 中的net step设为CAD,点击Recalc按钮没有问题,显示出网络名。
    但是将下半部的Step 中的net step设为Current,点击Recalc按钮时提示报错信息 get-112062-Requested netlist does not exist or has no points.
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dzyhym@126.com

网友:
    不错不错,偶尔会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2022-01-07):
    楼组,有没有IPC-D-356A的格式解析说明啊?